晕,看不懂LZ想干什马,**倒放了一大通

楼主(2007-07-28):
如图:R0为光敏电阻.哦!还贴不了图。
用一个光敏电阻接成这种分压电路,来实现三种状态。也就是光敏电阻设置有三个临界值,去分别执行单片机的三个程序段。大家给参谋下。

网友A:
光敏电阻?好象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光电三极管道是可能的

楼主:
做了一个分压电路,用了四个电阻,两两串联再并联,再和光敏电阻串联。
两两中间引出接单片机两个IO口。判断两个引脚的电平,我觉得可以实现。
看看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B:
光敏电阻在一定范围内是线性的

只要光不是太暗或太亮
太暗了曲线弯曲较大
太亮了,光阻也不再减小
分段时要注意两端的特性,不过分出三级是肯定没问题的
我曾用一个小米泡加光敏电阻来替代可控硅的调速电位器,实现数字式线性调速,效果还不错.米泡的供电电流由AD558 D/A输出经三极管放大后供给,设定一个适当的数字区间(即不要让米泡太暗及太亮),把米泡和光敏电阻封在一段15毫米长的塑料管里(元珠笔杆),光敏电阻的阻值就随着输入数据线性变化了.
哈哈,土办法效果居然还不错.

网友B:


网友C:
DIY光偶啊!呵呵

用对光敏感的三极管管芯做也可以的.

有时真是不太明白那个硅晶体怎么能对光有感应.

网友D:
建议楼主用带AD的单片机

网友E:
明白了楼主的意思了

做几个玩玩可以,批量可能就要每个都得调校。

还要看你测什么光,日光灯的光可能就不行了,它是闪的。

网友F:
没有原则性问题

应该可以实现,量产时如果有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

网友G:
光敏电阻串联2个电阻,

2个输出再分别送给2个阀值相同的比较器,再给单片机的2个IO口,00。01。11去分别执行单片机的三个程序段。

网友D:
用带AD的单片机

只需要占用一条口线。
还把比较器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