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电脑现在只能通过代理上网,直接连就出错

楼主(2007-07-29):
原本连得上的网站,现都连不上。只能通过代理上网,但速度很慢,没发现病毒,设置也没错,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被网J封锁了

老A

楼主:
网J没这么抬举我吧?

也不像是主服务器挂了,周围其他人都可以上,已经有3天了。

我是用ADSL上的网,QQ可以登陆,但速度奇慢。

郁闷!

楼主:
中毒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是新病毒

一直用正版的瑞星,天天升级的。

网友A:
瑞星是国产软件中比较垃圾的

老A
嘿嘿

网友B:
狮子啊,老鼠都逮不着一个.

网友B:
可能是DNS的问题.

楼主:
是路由器出了问题

网友B:
什么型号??

什么牌子?让大家记好认清.呵呵,不能让恶性事件继续发生.

网友C:
我用的是瑞星

哪个软件比较好啊?

网友D:
记住了!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1楼: 是路由器出了问题

网友E:
感觉卡巴好一点

应该是病毒所致
可以装个检测PC对外连接的软件看下。。
我用的是AVG,就是以前的ewido,可以看到连接到PC的外部地址。。。
还有检查下DNS,看看是否设置被更改。

网友B:
是不是路由器的CPU复位太快了

是不是路由器的CPU复位太快了,电源没稳定就开始工作。如果是,不妨多通断几次路由器电源看看。或者登陆到管理页,在电源稳已定的情况下人工重启路由器。

建议路由器和MODEM各自使用独立插座和独立插座开关。插座接触要高度可靠,不能松动。

以先开MODEM,后开路由器,再开PC这个次序上电。

注意的是PC和显示器都是完全断电的情况下,尽量不要让两个设备同时上电。否则初始电流很可能高达20A-30A,0.5s时间电流累积当量于7A-15A,极容易引起火花,一般的多用插座开关是3A-6A容量,很难承受这么强的电流,容易烧坏触点。即使还能通电,也已带隐患。

如果,MODEM,路由器,PC,显示器,都一起上电,电火花干扰和线路电压降,浪涌等的因素,都可能导致路由器工作异常,引起上“不到网”(其实是DNS故障浏览不到任何网址)情况。

楼主,是不是我说的这样?

还有。给一些参考:
单套电脑供电的线路,干线导线铜芯截面积应不小于1.5(平方毫米)。
2到8套,建议不小于2.5平方。20套以内可用4平方。……
电脑开关宜采用10A或以上的自动空气开关做总开关。开关容量要与负载配套。并避免带负荷合闸。
>_*★建议每8-12套配一个30mA0.1s漏电断路器。★明益你们了!

网友F:
ghost才是王道,建议把一切杀毒软件(本身就是病毒)干掉…

网友G:
LS,你是没见识过一GHOSE回来就染毒的情况吧?

不是ghost 镜像你有毒,而是来自网络的病毒攻击

没打完补丁的Windows系统对于这个攻击可以说是毫不设防的,
只要上网,0.1秒就可以完全控制你的电脑

网友H:
不是吧,也太可怕了

18楼: LS,你是没见识过一GHOSE回来就染毒的情况吧?

不是ghost 镜像你有毒,而是来自网络的病毒攻击

没打完补丁的Windows系统对于这个攻击可以说是毫不设防的,
只要上网,0.1秒就可以完全控制你的电脑

网友I:
回答

不太清楚啊

网友J:
拜一下真人~~!

网友K:
是你的浏览器被该代理的木马劫持了

一般用雅虎助手可以清除。雅虎助手本身也够流氓的,用完再把它卸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