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RGB和行场同步]转成[复合视频]?

楼主(2007-07-29):
RGB, GB, ic
请问如何将[RGB和行场同步]转成[复合视频]?
需要用到哪家的方案或IC?
谢谢!

网友A:
一家家打电话,问!

网友B:
专用IC很多

搜索一下吧

楼主:
性能第一

我想找到一个转换后视频质量尽量好的方案,不考虑成本。
谢谢各位!

网友C:
台湾产

有一快芯片vx1937满足你的要求,ad也有一块,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D:
SONY的CXA1645,

或AD的AD725

网友E(2010-06-30):
RGB和行场同步 ---> 复合视频信号?
复合视频信号的格式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F:
既然不考虑成本
前面用个VGA解码芯片,位数高点的
中间FPGA+RAM做图像处理
后端加个复合视频信号的编码器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