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USB转串口芯片,2303太容易死机了!

楼主(2007-08-02):
我用过几种2303做的USB转串口芯片,它们的抗干扰能力太差了!连接设备或开关电源都会导致死机,必须关闭电脑才能恢复.而直接使用串口就决没有这样的事情.其它的同功能芯片也是这样吗?请使用过的朋友推荐.谢谢!

网友A:
用FT232啊,这样有原厂资料

FT232的原厂PDF资料

http://www.mcubest.com/viewthread.php?tid=260

网友B:
就是,俺使用FT232的就很正常

就是贵,批发16,少的话20,百片左右大概18

网友C:
我用过一款,好象是OXF950,还可以.

楼主:
谢谢推荐,这个2303是做手机数据线的很便宜.

我用的2303就是手机数据线改造的,据说还有更便宜的是:ARK3116.

网友D:
FT232也有问题,比如有时关机再开机FT232就当了

必须拔下来重插才行。
我的电路没有加任何保护,也许应该加点保护电路,不过它的价格不应该如此。

网友E:
跟保护电路无关吧?

你首先确认真的死机了?不是时序逻辑错误?
我以前用TUSB3410,用在工控场合.后来发现,其实是软件的问题.

还有就是当计算机休眠的时候如果关闭了USB设备的电源,可能会有问题的.不是软件的事情.

楼主:
就是USB转串口最容易死机!

我以前用USB转串口(内部2303)连接伟福仿真器.USB插头,仿真器电源,目标机电源这3者之间的上电顺序一点都不能错,必须是最后插USB口!否则就不能联机!并且有一点开关电源之类的动作都可能导致联机失败.而使用串口直接联机就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A:
PL2303据说原厂的还可以

现在深圳卖的几乎都不是原厂的了,性能一个差字

另外cp2102据我测试还是可以的

如果已经用了2303,有个好方法,用ft232rl直接代替,引脚全兼容的.具体看下面链接里面的图片

站长刚做的avrtools4in1(JTAG STK500 AVRISP AVR910)

http://www.mcubest.com/viewthread.php?tid=1

网友A:
FT232BM和FT232RL批发价差不多

我都是十多块搞到手的

用带R的还省了晶体和电阻,接线也更简单,强烈推荐啊

感觉RL就是直指pl2303的低性能的,不用推广市场都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