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变容二极管做一个音频范围的谐振电路?

楼主(2007-08-03):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不行,变容管容量变化太小了吧。

网友B:
没事干啊?

网友C:
直接做成压控振荡不就行了吗

变容二极管做到中波范围就已很费劲了(200pf左右),音频范围不要指望了

网友D:
并联电容 容量增大,

想把变容管用上,就得用俺的思路,虽然调谐范围变小了。

楼主:
不是没事干

不是没事找事干,是有事干不了,请高手指点一下.6楼的兄台有何高见?

网友B:
先要高清楚“谐振”的目的和要求

阻抗、Q值、带宽

网友E:
有事干不了

把你要干的事原原本本说清楚,也许这个坛子里能有人帮忙。

网友F:
别想了,

就像5楼说的:变容二极管做到中波范围就已很费劲了(200pf左右),音频范围不要指望了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用,不过我觉得你应该看一下高档的调音台,也许对你有用.

网友G:
不可能

这个不大可能,这样的管子在电视、收音机等调谐(中频)或更高频率电路,再低的频率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