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直插元件手工做板,效果怎么样?

楼主(2007-08-04):
各位,高频直插元件 手工做板子,你们试过没,效果怎么样?

网友A:
那要看你的设计和手艺了

这可是因人而异的。

网友B:
应该问题不大,不过就像楼上说的,要看你的水平了

还有作焊盘要注意多用焊岛模式,这个是原来手工做板经常做的方式

网友C:
“高频”也得看是多高的“高频”

网友A:
是的,频率越高难度越大

不过早期的微波系统都是手工搭接的,PCB反而是后来的“新生事物”。

网友D:
我觉得还要看产品的用途决定要求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