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继电器

楼主(2007-08-05):
我用继电器作控制如图
R3是510欧的精密电阻,实测509
可当继电器导通后,测得A点到地电阻为正向521,反向502  绝对不是其他电路的影响
是电路有不当的地方,还是其他原因,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图片传不上来,大概说一下吧
用三极管9014共射组态控制继电器,基极串一1K电阻,通过单片机控制

继电器常开端接510欧电阻,常闭端悬空,公共端接地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继电器接点有氧化膜之类,形成了半导体,正反向电阻略有差别。
2、继电器接点存在热电动势。

楼主:
直接测继电器两端正常

还有继电器导通时板子的地线之间有3毫伏左右的压差,是不是线圈电流过大,
造成地线电流大?

网友A:
不是继电器线圈电流过大

是你的电路板布线不好,让继电器线圈电流流过了小信号电路。
这可以说是继电器电流对小信号的“干扰”。
“绝对不是其他电路的影响”这句话说早了。

楼主:
明白了

看来以后要多注意板子地走线了,唉....
多谢maychang大哥

网友B:
在系统测能准吗

楼主:
re xumax

系统中510欧电阻一端悬空,没有其他电阻并入或串入,不影响测量

楼主:
交流群遍地都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