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柜式空调电流互感器电路讨论:A点电压是否和相线1的电

楼主(2007-09-19):
如果是非线性变化,有什么方法可以让A点随相线1的电流呈线性变化呢?

网友A:
这个电路线性很差

原因是二极管的非线性。
要线性好,用线性检波电路。市上也有现成模块卖,连互感器都省了。

网友B:
将负载改到整流后面,换成全波整流,应该可以改善非线性

楼主:
正在测试全波的...

楼主:
测试反馈

流过相线的电流:1.6A   2.1A   2.9A   3.0A   3.2A   3.3A  3.7A   4.7A
     A点的电压:1.51V  1.94V  2.85V  2.99V  3.17V  3.26  3.59V  4.33V
 电流/电压系数:1.06   1.08   1.02   1.00   1.01   1.01  1.03   1.09
               6.4A
               5.8V
               1.10

网友C:
电流互感器不是这么用法

会有很多问题的

网友D:
电流互感器前提是要次级近似短路的……

楼主:
不同意6楼

楼主:
不同意7楼

楼主:
这是格力柜式机冷气机电流采样的电路

人家产品少说也过100K台了

网友C:
如果是专门设计负载电阻2K

那就另当别论.
从你的数据来看,用于制冷设备线形已经很好了.

楼主:
变得也太快了吧

就因为格力?

网友E:
也就是过流、过负荷,这样足够了。

网友C:
如果是专门设计---于割礼与否无关

网友F:
如果是在所要求的精度范围内,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看其使用目的。

网友G:
不明白LZ想要干什么?

格力这么做可能是出于电流过载检测用。

网友B:
你原来的半波时怎样?怎么没见帖出来呢

这样可以对比一下。

楼主:
回楼上:电流一过8A线性就差了

网友H:
过了8A可能就快饱和了……

在4007上有很多损失,格力应该也不是自己做的,都是配套厂给设计、生产的……

这个电路可能不需要做连续测量,估计也只是一个大概检测,不需要太高精度,可能用在压缩机的电流检测上的,压缩机的电流检测不需要太精确,5%的精度足够,而且压缩机的过电流保护会执行反时限算法,即使测量误差大点也没什么关系。

另外:名牌压缩机本身会有最大工作电流的自保护,所以,俺估计它这就是为了反时限保护用的。

网友B:
超过8A不准了,可以试试将负载电阻减小试试。

不过这样电压比例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