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环问题

楼主(2007-09-19):
初次设计共模电感,现在知道了电感量L,怎么来选取磁环的型号和大小、计算匝数呢?
L=Al*N*N,通过这个公式可以计算出N,但现在不知道Al,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这个说起来很长,还是去买本专门讲这个的书,

一些开关电源的书上有讲。根据功率选择好磁芯,然后计算圈数,但是电感量还得用表测量后来校准。

网友B:
这个还跟磁环材料有关

如果是用在电源回路里的共扼电感,对电感量并不敏感,准许较大误差,这样主要根据电流选择合适的漆包线,按绕数圈至十来圈选择能绕下的磁环即可,同时多试几种组合,最后综合选定。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C:
computer00和chunyang回答问题比较

引用 网友A: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2楼: 这个说起来很长,还是去买本专门讲这个的书,

一些开关电源的书上有讲。根据功率选择好磁芯,然后计算圈数,但是电感量还得用表测量后来校准

引用 网友B: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3楼: 这个还跟磁环材料有关

如果是用在电源回路里的共扼电感,对电感量并不敏感,准许较大误差,这样主要根据电流选择合适的漆包线,按绕数圈至十来圈选择能绕下的磁环即可,同时多试几种组合,最后综合选定。

时多试几种组合,最后综合选定。

 一个是凭理论来设计,一个是凭经验来设计。

网友A:
哈哈~~~还有人做分析了呀~~~~

chunyang的是补充,一个“还”字可以看出。

网友D:
电感系数

它是为了便于开关电源匝数的设计引入的,单位nH

网友D:
补充

指一匝线圈的电感量。

楼主:
疑问:

根据功率选择好磁芯:
查看了些资料,"在选择滤波器铁氧体磁芯时,其最小尺寸是由磁芯的能量存储容限确定的,即W=0.5*L*I*I=0.5*(N*N*u*Ae/Le)*(H*Le/N)*(H*Le/N)=0.5*B*B*Ae*Le/u,知道了感值、电流值和磁芯材料的相关参数,就可以算出最小尺寸Ae*Le
现在我计算的感值为400uH,B为0.3T,u为2500*Uo,I 为40A,算出来的值很大,明显不对,请问我哪边计算有误呢?

楼主:
疑问

怎么没大侠指点指点啊?

网友A:
很大, 有多大呢?40A也不是个小数目哦……

网友E:
恐怕是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