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电容问题

楼主(2007-07-31):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电容?Y5V吗?

如是,正常。不想这样,换X7R,一分价钱一分货,别看表面差不多。

网友B:
Y 电容有薄膜也有陶瓷的

精度一般做不到普通电容那么高
初始精度 10%,再加上温漂,算算吧

网友C:
Y电容当指Y级别的安规电容

Y5V是它们常用材料的温度特性代码,根据其特性曲线,你的测试结果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D:
这东西对精度要求应该不高吧.

网友E:
这东西的容量根本没有什么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