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降压的问题!

楼主(2007-08-01):
现有的产品中有一IC,它的供电电压最高为10V,工作电流为1.2MA.而给电路的供电电池额定电压为12V.手头现有两种降压方案,一种是用一个1K的电阻串联在IC的供电脚,让电阻分压2V.另一种是用一个1K的电阻串联在IC的供电脚,电阻的另一端接一个10V的稳压管到地.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用哪一种方案比较好,如果用第二种方案的话,电阻的值设定在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A:
前一个方案是错误的

1k电阻流过1.2mA电流,压降是1.2V,芯片供电电压超过10V。

网友B:
串个蓝色发光管,可降3.几伏,还可当电源指示灯

网友C:
樓上的辦法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