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ARM系统等用晶体或有源晶体作为时钟源,那PC呢?

楼主(2007-08-06):
我怎么没找到?还是我没看到?

网友A:
同样

你再找找吧,没找到只能说你不认识,而非不存在。一块主板上有多个晶体时钟源,用途各有不同。

网友B:
呵呵

有时钟发生芯片吧

楼主:
chunyang老大能否告知一下,主板一般用多大频率的?

比如51常用的是11.0592、12、22.1184MHz等!
多谢啊,还真是如此!

网友C:
DS12887之类的时钟骗子

网友A:
这个可实在难讲

理论上甚至可以用任何频率,然后再做PLL合成。至于12887是实时时钟,内含晶体,但与主板上其它电路的时钟源无关。

楼主:
既然一样,那怎么会不认识呢?老大看看啊,有图的

有点不清楚,我这里有个主板,可我只找到4个,其中一个可以确认是网卡用得(喇叭输出旁的那个),另几个离CPU老远,旁边也有主芯片,应该不是供CPU的,郁闷啊!

http://www.pcbbbs.com/UploadFile/2007-8/2007888193930095.gif
http://www.pcbbbs.com/UploadFile/2007-8/200788819858531.gif

这是这款主板的官方介绍:
http://www.asus.com.cn/products.aspx?l1=3&l2=12&l3=243&l4=0&model=942&modelmenu=1

楼主:
最大嫌疑是中间的那个,芯片标注“ICS”,不知哪个公司,

芯片上依次标注:
CM540309
953008BF

楼主:
晕啊,连个时钟都找不到,真是窝囊啊!

网友D:
re

現在一般外部晶振有兩個,都是無源的
一個是32.768KHz的,用作RTC,用作系統的時間
一個是14.318MHZ,作爲參考CLK給CLK GENERATOR,倍頻出如100M(PCIE DMI)33M(PCI)48M(USB) FSB(133M-333M都有)等給系統用

网友D:
ICS是一個廠家,他的CLK GEN做的不錯

很多MB都用它的

楼主:
哦?这样说就是这个ICS的芯片啦???

欣喜若狂的感谢Mr. michael_li^_^
有这个公司的URL吗?怎么那么难找呢?

网友D:
不好意思,沒有哦,呵呵

网友D:
......

補充:很多網卡也要外部晶振..比如25M的

楼主:
哦,我这个上面标的是“14.3J8”???

难道“J”就是“1”???
应该不会吧,“.”都是直接标的,何为“J”???

完整的标注是:
TXC
14.3J8NF

楼主:
另,那个32768的钟振不是连在专用芯片上的,却连到了

却连到了南桥还是北桥芯片上的,不带散热片的那个,不认得不好意思!
它没有连接到专用芯片上,难道这个南/北桥有时钟电路部分???

网友D:
14.318M那個是寫錯了吧

32.768kzh是連到南橋的
南橋内部有rtc單元,作用就是給計算機時間
你看到的主板上的紐扣電池就是在沒插交流電的時候給這個單元供電的

网友D:
傳不了圖片 我暈

楼主:
没有,确实是“14.3J8NF”

绝对没看错,我还用酒精擦了仔细看,绝对是“J”,厂家标错啦???不懂!

今天长见识了,非常感谢 Mr. michael_li!

网友D:
哎 我想給你傳幾個相關圖片的

可惜傳不了

楼主:
mail方便否?谢啦^_^

………………

楼主:
或者到PCBBBS.com上贴,然后链接,哈

网友E:
你为什么要关系这个晶振阿

网友F:
ics通常是做倍频器的吧

PLL倍频

网友A:
确实很多主板用14.318M的晶体做时钟源

但也有用其他的规格以及整合型的即晶体已封装在时钟发生器IC里的。CPU本身不能直接接晶体,而是由北桥芯片提供时钟,这也是为什么不少主板的时钟跳线设在北桥旁的原因。北桥的时钟基准则由PLL芯片提供,PLL的基准才是晶体。

网友D:
chunyang大哥

確切的說 是clk generator發給北橋和cpu的
以intel為例
cpu發BSEL[2:0]給CLK GEN,CLK查表輸出一個頻率BCLK
即我們所說的外頻 同時給CPU AND 北橋

PS:
外頻*4即FSB--前端總綫頻率
外頻*倍頻即CPU所說的主頻

网友A:
你说的clk generator就是PLL时钟芯片

网友D:
恩 這裡都這樣說

就是倍頻
具體内部怎麽PLL  我不知道..

网友G:
中间蓝色插槽旁边那个晶体就是系统CLK晶体14.3MHz

中间蓝色插槽旁边那个晶体就是系统CLK晶体14.3MHz.它旁边那个有很多电容电阻围着的IC就是系统时钟发生器.
32768Hz晶体接在南桥是因为RTC已经集成到南桥芯片上了.免去了“专用芯片”。

楼主:
再请教一下:

BIOS的时钟也是那个ICS经PLL后提供的吗?
这个主板上一共就那四个可以看到的晶振,就是画圈的那四个.

CPU时钟还通过北桥提供的?
看来主板不像MCU,好复杂^_^

另,那个14.318的一定很贵重吧?我问过CITIZEN的无源晶振,万片单价1.6.

网友A:
很便宜的,和其它晶体没什么区别

BIOS不需要时钟,那是片FLASH。

楼主:
那BIOS程序是在哪里运行的?

就是在CPU里吗?
不好意思,这是不是很白痴的问题啊,见笑啦!
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D:
re

如果bios挂在pci or lpc上面
他所需要的就是33M的CLK,一般也是ICS芯片出去的
当然FLASH本身不需要CLK

上面那个板子,最下面一个 应该是25M,给网卡用的
中间的是14.318M
上面南桥旁边一个是32.768K,一个应该也是25M

网友D:
CPU CLK也是倍频芯片提供的阿

是同时给CPU AND NB的
就是外频

网友H:
BIOS当然是在CPU里面运行了...启动时它直接从FLASH运行

引导后可以加载到RAM中运行,以提高速度,即所谓的影子内存。

网友D:
问00......

到FLASH中运行是为了节省容量吧,CPU缓存也有限
毕竟还是在CPU中更快

我们现在很多都用8Mega bit的flash
映射到memory中是4GB-1MB~4GB的高bios
另外1MB以下还有128kb的低bios

我还是有点迷糊,作为做主板设计的,我很惭愧

网友D:
说说流程

cpurst#被北桥拉高后,开始从0fffffff0h处执行指令
这是硬件规定
这个地址中内容等于0ffff0h处,即bios地址范围内
在这里有一条跳转指令,跳到bios真正的代码处
然后POST(power-on self test)....

网友H:
在FLASH中启动是不得已的,因为刚一上电,RAM里面什么也没

只有FLASH里面有程序,所以CPU必须从它开始执行。 然后可以将FLASH内容复制到主存中(主存可不少),这样可以提高运行速度,操作系统中会用到很多BIOS的系统调用。

楼主:
南桥旁的那个晶振标注为“25.0J6CF”

最后一个又有点像“E”,不过……F的可能性较大。
有点生锈了,看得不是太清楚了。
呵呵,热闹^_^

楼主:
能不能再请教,呵:

主板上除了那个大CPU外,还有没有小CPU或MCU之类的东西了?
看样似乎没有了!
南北桥是不是?好像是吧?

网友D:
没有

南北桥只是集成了很多控制器 桥接器 DEVICE

PS:在我们SERVER板子上,会出现2CPU。。

楼主:
多谢多谢!

楼上玩主板的啊?厉害!
你们画主板都用什么软件,能否说说?

网友D:
刚入门阶段,惭愧

原理图ORCAD
PCB ALLEGO

网友A:
主板上除主CPU外是没有其它CPU或MCU了

但外部设备上有,如硬盘、光驱、键盘、鼠标等等。

网友G:
楼主问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打算?

打算自己设计主板? 不过貌似远不够格.
选购主板?好象也没必要了解这些啊.
想在主板上找出一个51之类的东西拆下来用?估计可以在南桥的键盘接口里找到类似作用的模块.不过很可能不是独立芯片.
......

楼主:
真人……哈哈!

最近俺在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21IC目前高手云集,机会难得^_^

再说……难道请教问题还都得有目的不成?呵呵!
不够格就是,还弄个远不够格,唉!

再次感谢真人、maychang、chunyang、tyw、00、michael_li、xwj等等众多高手指点!

网友I:
ICS 和 Cypress

两家主要的Clock generator厂家

网友J:
其实主板本身的原来不是那么复杂的,比如

晶振接在北桥上也不是很特别,因为不像单片机,所有的都集成,应该说cpu+北桥+南桥+外围若干功能芯片,才相当于一个单片机的功能,仅仅是强劲很多。所以如果把单片机分开看,那么晶振进单片机内部后,也有一个pll模块,然后也有时钟分配功能模块,然后再把这些时钟分配到各个地方,并且高级的单片机,或者arm,dsp,还可以对各个地方的时钟进行分频,或者直接关断,以减小功耗,呵呵

网友D:
我是菜菜哦,不能跟那些高手相提並論的

网友K:
楼上的是设计主板的,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