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UC3844电源端为何这样连?

楼主(2007-08-07):
见下图中的椭圆部分,第七脚为何连到反馈端了?

http://www.pcbbbs.com/UploadFile/2007-8/2007871137721719.gif

不好意思,重复贴,无奈电源技术板块没有这里热情的大师多!

感谢啦!

原文档在这里:
http://www.onsemi.com/PowerSolutions/product.do?id=UC3844B

网友A:
你在电源技术版面的帖我看到了,但看不到图

这里你给出的第一个链接,没有任何问题,UC3842~3845就是这样的,很多其它芯片也是这样的。
第七脚接到反馈端,是要反馈端在电源开始工作后给芯片供电。

楼主:
还是不对,供电可以是直流啊!

怎么工作起来的啊?哪里来的第一缕电?

楼主:
哦,还有个56k,晕啊,那就是说上电瞬间MOS管是导通的?

网友A:
别称大师

中央电视台的大师都死得快。

不是“通过MOSFET漏极旁的那个680pF及2.7k还有1N4937逐渐建立其工作电压的”。
上电时,3844不工作,功率MOSFET截止,变压器次级没有输出,反馈端电压当然是零。上电后,整流桥给250电容充电,这个充电过程不过工频的半个周期到一个周期。250电容通过56k电阻给100电容(反馈端的)充电,这个时间较长,计算得时间常数为5.6秒。随着这个电容两端电压升高,3844电源端电压也升高,但3844内部有个施密特比较器(看datasheet),电压上升到16V之前芯片不工作。电压上升到16V后芯片开始工作,因为3844消耗电流,100电容两端电压会下降,但3844在电压下降到10V之前仍可工作,这是施密特比较器的功能。只要芯片工作若干开关电源的周期,反馈端就有足够的电压输出供3844使用,使3844继续工作下去。
MOSFET漏极旁的那个680pF及2.7k还有1N4937作用与3300pF电容和4.7k电阻相同,吸收变压器漏感产生的电压尖峰。

楼主:
哇,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maychang前辈!

非常感激!
真不知该如何表示感激之情,待它日有点水平可以拿得出手之日一定请前辈吃饭,可惜目前水平实在不堪……无颜面对只能用ID.

再次感谢,祝工作愉快、生活愉悦!

楼主:
maychang告诉了俺要害之处了!再次感谢!

正在画图,开始我以为通过56k的被充电电容100uF电容是反馈端检测稳压用的,
我想当然的把它给省了!

看过前辈的详细解释……如果不告诉我,我给省了的话……那到时候调到死也调不通啊?

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再次感谢!

楼主:
能否再请教一下,第6脚上的1N5819起什么作用?

1N5819是1A、40V的SBD,这里却是稳压管的符号???
why???

网友A:
回 9楼 问题

这个稳压管,我看不出在这里有什么用。
据我看,可以去掉,不影响电源工作。

楼主:
嗯,可以去掉?

俺也没看出它有什么用,哈哈,看来俺要达到Mr. Maychang的水平啦,英雄所见略同啊^_^

网友A:
任何电路

原理只有一个,谁分析都是一样,只要分析得正确。
所谓水平,无非是经验和技巧的积累。

楼主:
Mr. Maychang太谦虚啦!

所谓……无非……
想起了卖油翁的“无他,唯手熟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