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RGB食人鱼闪灯

楼主(2007-08-07):
(无正文)

网友A:
测量一下红灯的电压

有可能蓝绿熄灭时,电压有所升高,若是的话,加大驱动功率

网友B:
视觉偏差

网友C:
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哦!

网友D:
电路设计有问题.

留意供电参数是否和各色管芯相配.
如果蓝绿灭时红没有电压电流波动,则只是视觉偏差,不用担心.否则要仔细检查各部分设计是否存在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