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485总线保护的问题

楼主(2007-08-08):
没有图.........

见到一个产品的485总线保护为:

A和/B引脚分别加10K的上下拉电阻;A,/B引脚间加120欧姆的电阻。有点不明白,在总线处于浮空情况下,A,/B的电压小于200mV 阿,这样不会有收到错误的起始位的可能吗?

这个产品是设计不合理,还是现在的485芯片性能好,只要有点电压,就不会识别为0?

网友A:
偏置是可能不够,但要分析整个总线

如果每个节点偏置和单点偏置,那偏置电阻显然是不同的,而且差别可能巨大。其它的东西无法猜断,你贴的图看不到。

楼主:
..

如果总线只有此一处使用了上下拉电阻,那这个偏置电压远小于200mV啊.

测量产品的A和/B处电压,很小.是不是不可靠?

网友A:
单点偏置该参数确实不行

要相信计算,很多人只是凭感觉取值,这是不对的。

楼主:
多点偏置是怎么接呢,在其他芯片处只接上下拉电阻吗?

那个120欧姆的电阻只在总线上接一处吗?

网友A:
多点偏置就是每个节点上都加偏置电阻

条件是合成电阻恰好符合要求。120欧电阻是终端匹配电阻,只有总线的两个端点要加,为的是消除信号反射带来的信号畸变,标准双绞线的等效交流阻抗是60欧左右,所以用120欧电阻。

楼主:
哦,那我这个产品的电阻参数有问题

发现有的芯片行,有的不行.

俺会好好实践的,呵呵//谢谢两位大虾.

加那么多//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_^

网友A:
你多虑了,这里和公共论坛不同

以后还是别加了

楼主:
是的,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