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三种功率MOS加速电路,那种最好?有没更好的?附图

楼主(2007-08-08):
http://www.pcbbbs.com/UploadFile/2007-8/2007889541652676.gif

另,为什么要串电阻呢?这样的话上升沿就没那么陡了啊?

网友A:
据我看

三个都不怎么样。

楼主:
嗯?那maychang老师可否指点一下?

不过并电容还是二极管的那个,曾经用示波器看过,有点效果,哈
能否指点一下啊?Mr. maychang?

网友A:
你实际上已经说了

不串电阻应该更好。
MOS管输入近似是个电容,驱动电路对开关速度的影响,取决于电荷移入移出所需要的时间。这些电路都不能减少电荷移入移出的时间,所以没有什么大用处。
不过有个PNP三极管的那个,在驱动上拉强下拉弱情况有用,例如用TL494这样的单管输出驱动发射极输出情况。但该电路有误。现在不能贴图,没法说错误在哪里。

楼主:
关于串电阻的问题,曾经有人这样说:

他说是用来消耗振荡能量的,如过冲。
我也用示波器看过,好像也对,太久,印象不是很深了,唉,以后应该记笔记。

非常感谢Mr. Maychang的指点!

能贴图了别忘告诉一下啊,我都是在PCBBBS网站上传的,哈!

我在用UC3844,调好了一定贴出来,作为对先生的谢意。

最近多有打扰,再次感谢!

网友B:
既然是3844,也就图C能用了,其它都是脱裤子放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