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可以模拟吗?

楼主(2007-08-08):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

可以做到100%兼容

网友B:
chunyang老大

既然可以模拟,为啥USB转并口的确总是没有?有的也是打印机口

网友C:
要做模拟并口

通过IO口就可以做并口阿,应该无所谓模拟吧。

网友A:
没有USB-并口桥芯片主要是需求太少

现在也有人在做USB转并口的转换器,只不过是用串口桥+MCU的方案,PC平台再写个软并口驱动,底层则是USB串口。我是不会写这个驱动,否则早做USB并口线了,至少在电子工程师那里还是有点市场的,只是总体市场容量有限,直接做IC是划不来的。

楼主:
谢谢啦

我看了看时序,感觉是可以的。
打电话给原厂,让我尽量不要用模拟的方式,但是mcu肯定是不能换了,样板早就作出来了

网友A:
不是感觉可以,是100%可以

原厂不推荐是怕你搞不定。

楼主:
谢谢啦,明天我试一试。

网友D:
请问

你说的并口,你要做接收端还是发送端? 做出来用于做什么?

如果是接收端的话,你已经做好的板子(原先没考虑并口),我也建议你不要做,可以说,基本上做不出来。

发送端,做兼容模式的并口是可以的,ECP模式是基本上很难的。

网友E:
并口转USB存在着先天性的残疾——就是速度不够

如果只做输出或者输入还好,但是例如像并口JTAG这样的东西,输出一个bit,就要读入一个bit的,
结果一个bit在USB里面也要搞一个数据包来发送,这样速度就会很慢。

WINDOW端的WDM驱动程序我最近在学习,等有时间了,我来做个试试,看效果怎样,
要是效果还行的话,交给chunyang大哥拿去生产好了~~~

网友A:
速度应该能满足开发机、仿真器、固化器等的需求

也只有这个市场有需求了。

楼主:
我要模拟发送端。

哪里有并口的协议下载?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

楼主:
可以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