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几个小电子管6Ж16,有没有哪位前辈知道详情

楼主(2007-08-08):
是跟小拇指差不多大小的软引线的电子管,看了看好象是五级管

又有新发现,好象和国产的6J1B长的一个样子,经查实和俄国6ж1Ь是可以带换的.是不是我把6ж1Ь看成了6Ж16

网友A:
很可能,但现在手头没有资料,不能100%确定

    看内结构即可大致分辨,完全相同的一般是可以互换的。国产电子管多数仿制苏联管,邓时代后开始仿制西方管,但电子管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只有少量专用管在生产,如高保真音响专用管等。

网友B:
应该是6ж1Ь,与6J1一样的拉

软引线排列与指姆管应该是一样的,你检查一下灯丝脚

晕,lz给个email,俺发到你邮箱

网友C:
如果是类似6J1B,那么它的曲线并不是很适合做音响

网友B:
晕,俺没本事贴6ж1Ь的图了

网友D:
想当初

这种管子我有20多支,早就全扔了。
这种管子性能并不是很好。

楼主:
楼上各位高人真强啊,麻烦你们帮我查故纸堆了

啊?我还想拿这玩意做个耳机放大器来着,居然不适合做音响,不晓得接成三极管形式好不好一点呐。若实在没什么用处就算了吧

这管子的来历,是儿时住在军队大院的时候翻破烂翻出来的,那东西是从东风2导弹里拆出来的一截,里面有很多这个管子,管子外面套着弹**做的保护套,中间还隔着薄毛毡大概是防震用的。这个线索可否确认这个管子的型号呢???

tyw前辈,我的信箱是crazyeda@126.com,麻烦你发份资料了,谢谢

网友D:
这种东西

首先是太费电。灯丝电流就要6.3V/200mA,足够一个晶体管收音机用了。屏极还要相当高的电压才能够正常工作。
其次是性能并不好,现在的晶体管或MOS管,性能比它强得多,一毛钱一支的管子,特征频率就可以几百兆赫,电子管时代几乎不敢想的频率。

网友B:
已发,去收

楼主:
多谢,要是做出来,一定上图呵呵

网友E:
我以前用电子管搞过一个前级,结果效果不好,就拆了...

网友:
大家讨论一下,现在还有什么场合是必须要用电子管的。

哪种场合下电子管是不能用晶体管/集成电路替代的。

网友D:
显像管,现在正被液晶替代。
示波管,现在正被液晶替代。
功率非常大的发射管。
X射线管。
磁控管。
行波管。

网友D:
微波炉用磁控管

网友E:
电子显微镜

网友B:
静电喷漆高压发生器

也许这种厂家也就电子管水平,跨世纪摇钱树,做出来不怕你不买,哈哈

网友F:
再加几样

热偶规管    测低真空用
电离规管    测高真空用
X光管       用来产生X光
光电倍增管
某些气体或烟雾传感器

网友G:
雷达里面几乎都是电子管

大功率的

网友D:
回 木头东瓜

那是磁控管。

回 老黄头
热偶规管严格来说不是电子管,它没有电子发射,虽然它也是电真空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