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芯片既有反向又有直通的功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8-09):
反两次相就直通了

楼主:
7404 4069好像这两个都不行

 就是有时候需要直通输出有时候需要反向输出.

网友B:
你说的直通是模拟的吗

楼主:
是数字,不想再多用一个芯片了

能提供一个是直通,还是反向的信号

网友B:
不想用芯片就用一个3904搭一个非门出来

网友C:
说说你已经用了什么

网友D:
74hc245

网友E:
呵呵呵呵

回帖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问题.

网友F:
LZ的逻辑很含糊

输入为"0"还是"1"时,需要反向?输入为什么时需要直通?
说清楚了才好下药哦

楼主:
我的意思是

    找一种类似7414的,能够做反向器用.同时也能直通.并且具有一个能控制反向还是直通的控制端的芯片.
    结贴吧,我换了一种别的方法,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G:
那不就是异或门么

网友E:
楼主语文不及格!嘣!嘣!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