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BB电容做X电容容易坏呢?

楼主(2007-08-09):
  为避免干扰我在交流220V电源前面 做了个滤波器,2电容加一共摸电感 ,电容用的是0.1微法/630V 的CBB电容结果后来陆续都穿了, 还在继电器触点上也并了 这样的电容,继电器是驱动220V接触器的,结果也纷纷烧毁. 我就不明白了,标称630V用在220V电源上怎么会坏呢, 看开关电源上前面的X电容标称是275V 0.1U都能正常 工作?

网友A:
x电容的275v是指在任意的电网波形下都可以长期工作

绝对不会击穿的,瞬态电压可以承受4000v,630v的普通CBB可能有这样的指标吗?继电器是感性负载,瞬态电压可能远远高于工作电压,击穿很有可能。

网友B:
标275V的电容是安规电容

比普通CBB电容可靠性要高得多,当然价格也贵。

网友C:
输入端的电容一定要用X2安规电容——

共模电感后的电容我认为用CBB没关系,不过最好并个1M电阻,注意爬电距离

继电器触点需要串联电阻,否则还是用X2电容安全

网友D:
安规电容

1、275V的安规电容需要做4000VDC/1分钟的试验。
2、安规电容击穿后可以保证是开路,不会起火。

至于630的电容,检查一下电源质量吧,要么就是水货。如果现场有大量电动机等设备,浪涌超过700V是有可能的,稍强些的浪涌,共模电感是无能为力的,一般是两个电容同时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