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s产生的信号的滤波问题

楼主(2007-08-09):
要产生10m以下的正弦波,datasheet上说输出信号要经过一低通滤波器,请问低通的截止频率应设为多少,我现在是不滤波直接放大,效果竟然比滤波后好

网友A:
效果好就行,还去搞什么滤波器啊,真是的。

楼主:
只是感觉奇怪啊

dds的输出波形看的到有很多毛刺,怎么经过运放都不见了啊,只是接成反向放大的形式,要是接成一阶有源滤波形式波形还更差,是不是截至频率没设对 啊

网友B:
应该是运放带宽的原因,正巧抑制了高频毛刺,

是不是这样?呵呵

网友A:
你不知道运放本身也是个低通滤波器吗?

楼主:
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谐波没有放大,相对来说波形变好了

网友C:
我一般用7/9阶巴特沃斯低通,采样率高的话,不滤波也行

网友D:
与运放性能有关,同时要看信号的频谱。

我设计的dds用数字滤波加模拟低通,频谱还没达到要求,正准备提高数据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