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万用表测量 交流电压、电流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7-08-09):
现在的 数字万用表成本很低 精度也不错,不知道 交流电压电流如何采样,测量的。 应该很简单 因为它体积很小,成本也低。我自己做了一台电力设备,想加上这些电量测试功能(只是附加功能并非测量仪器) 。但感觉自己的方法挺笨,体积成本都大,不象万用表那么小巧,有专用芯片吗。
  还是逐点采集波形然后用积分公式算出有效值,那样太占用单片机资源了吧。有这从事这方面的朋友吗,你们怎么做的,能否赐教!!

网友A:
那是高度集成的,就会便宜。可以考虑买现成的表头

楼主:
那自己做怎么办呀

我要用的我得系统里,我要得到这些参数
我不是要表头

网友B:
数字万用表测量是用一个双积分AD,自带LCD驱动。
普通数字表不能测量交流有效值,是测平均值但按有效值显示。

楼主:
那也得算呀,万用表里可没单片机

 现在很多电力产品都有这些功能,如功率因数补偿控制器,节电器,电能质量分析仪,电力 RTU等等 都可以测量 电压 电流 功率因数 谐波等参数 而且体积很小,成本应该也很低。 都怎么做的 按一定分辨率直接采波形吗,那单片机不干别的啦

网友A:
并不要计算,直接用电阻分压。确定好电压比就行了。

楼主:
不可能 交流波形得A/D吧

不管是有效值 还是平均值 总的数吧

楼主:
没人搭理 回家啦

网友B:
没有必要计算,也不管波形

就是电阻取样电阻分压然后滤波,得到平均值,AD转换再显示。
数字表转换速度是很慢的,一秒不过转换几次。

楼主:
MAYCHANG 能说得祥细点嘛

不管波形 直接滤波 就能得到有效值吗,那得 精密整流 再 用运放有源滤波呀
得直流平均值信号 再 A/D 给 MCU 是吗

精度没问题吧,用平均值代替有效值行吗 ??

网友B:
不管波形,整流后滤波,当然不能得到有效值。可以得到峰值,也可以得到平均值,但不能得到有效值。
普通万用表,是在正弦波输入时校准的,如果信号不是正弦波,误差可能相当大。

楼主:
那就没意义了吧

要是正弦波可好啦,检测峰值不就完啦 。一换算就完啦
可不是正弦波哪,或谐波很大
我觉得万用表也挺准 比如变频的电流 可控硅设备的电压电流,波形严重畸变,也可测呀,跟电能质量分析仪测得差不多

网友B:
万用表在波形不是正弦时误差相当大,差到几倍的情况也常见。

网友A:
是吗?除非你的万用表很高档...

最简单的测试办法:用你的交流档去测一个直流电压看看? 是不是约等于1/0.45倍输入电压?
如果是测的真正的有效值,应该是输入的直流电压才对。

普通万用表交流档只适合测低频的正弦电压。

网友B:
测量有效值是很困难的事。
理论上,只要是平方律的器件,测量的就是有效值,但在大范围内满足平方律的器件几乎没有。
较早的有效值电表,甚至有将信号放大,再用热电偶测量的,这种表现在还有生产。这实际上是严格按照有效值定义来测量。
另一个办法,是高速AD采样,一个周期内采多个点,然后软件计算有效值。
现在多数用有效值芯片,这种芯片可以将非正弦信号转换成直流信号,然后测量这个直流信号。
如果你一定要测量有效值,建议用高速AD,一个工频周期内采样多个点的方法。

楼主:
哈哈 谢谢 没想到万用表这么多学问

多谢两位

原来我们平时用的表根本不准呀,
可是我用可控硅调压(电机软起设备),万用表也能测电压变化呀,可能是我没测仔细以为电压正确。好像和 谐波分析仪3286表 结果差不多。

楼主:
告速A/D采样是好办法,描述完整波形

应该还可以用高速傅立叶 算谐波分量,
算有效值,平均值最准 与波形无关

网友B:
只要你把各点瞬时值采进来

干什么都可以。谐波分析,显示频谱,显示波形,计算失真度……

楼主:
回 computer00 (14楼)

好像跟你说的不一样 ,用普通万用表交流挡测直流或直流挡测交流 我都测过,好像是准的测得就是 分量 ,交流挡测直流信号 结果为0,若直流有脉动,能测出很小的交流值,应是脉动信号。直流挡测交流亦如此

网友A:
呵呵,别看它便宜,其实复杂着呢,

高科技的东西,量产就便宜了,例如一个功能很强大的电子计算器,只卖几块钱,难道里面的原理会很简单?单说LCD屏学问就很多了。
还有一片几百M的FLASH也就是几十块,难道原理和设计会简单?呵呵,扯远了...

楼主:
maychang说得对 波形近来什么都 ok

但我不是做测量仪器,我总觉得我如果那么做似乎跑题啦,这毕竟是辅助功能。
哦 要不降低精度,选快点的单片机 或 DSP 再用实时多任务,各干各,我的系统实时性不是很高。应该时间循环的过来,这样波形也采了,别的工作也能做

网友A:
用直流档测交流当然不行

但是交流档测直流是可以的,注意极性,不然就为0了。找个低档些的万用表试试,或许你的万用表比较高档,交流档里面有隔直电容。

楼主:
怎么丢了一贴

在发
  方案可以为 高速单片机 或 DSP ,分压电阻采电压 互感器采电流 差分运放输入 波形调整 高速A/D 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 应该能对付吧

网友B:
看你要处理多少路信号,以及精度

如果是一路两路信号,AVR单片机已经足够,一个工频周期可以采上百点数据。实际上,一个周期有二十多点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