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7135 “ 死机” 大侠**谜团啊,急!

楼主(2007-08-09):
紧急求救,7135 “ 死机” 大侠破解谜团啊,急!

最近做个活,

但是发生了,7135死机现象

状况是这样的

核心由pic18f258,7614进行转换,产生两路信号,一路去后面板,无恙

一路通过4052 到7135,4052也正常工作

51与7135构成显示板,

显示板主要显示通道与各通道电压值

整天模块商店工作后,均正常,更项功能也好

过了一段时间,led显示屏就卡住在一个数值,不动了,但是显示通道号那个led管可以正常,判断51刷屏正常,

而且通过与上位机的联动,虚拟机可以正常跟下位机通信,而且各个模拟量均正常,,程序也在正常运行

通过示波器观察,可初步认为是7135死机了

没有与51正常通信

这个问题怎么办啊,到底是什么原因阿?

频率用的是125khz, 我调到200,均是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就是出现死机

谁能帮帮忙  187263631,在线等

网友A:
“通过示波器观察,可初步认为是7135死机了”

根据什么这样说?示波器观察到什么?

楼主:
回楼上,能留个qq什么的么

busy

一直有波形,一直“busy”

而且,如果不看led卡住的数字,通过上位机看,bushound一直正常工作,通信

楼主:
整个程序都正在正常运行

busy
一直有电压

除了led卡住(显示通道号的那个led除外,通道号,由258直接给51的)

51是正常工作了,但是不能读数了

网友B:
估计是电源或时钟问题导致

加强这方面的检查和处理。

网友A:
busy一直有电压就不对

看看时钟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两位

我将258
用24m晶振

然后pwm,125k,200k,均可以正常有时钟

但是弄成250k,就没有时钟了

为何???24m可以达到250吧??

楼主:
郁闷了

PWM初始化
   CCPR1L=0x18;
   CCP1CON=0x0C;

PR2=0x17;//250khz

pwm周期=(pr2+1)x4xTosc x (TMR2前分频值)

前分频值为1

楼主:
痛苦啊

大侠帮忙啊,为什么这个设置,示波器观察不到时钟啊

网友A:
楼主好像使用了两片单片机

一片PIC和一片51,而且“51与7135构成显示板”,那么7135的时钟为什么不由51的晶体供给,倒要由PIC供?

楼主:
谢谢ls

因为xtal1,xtal2已届外部晶振了

朋友,能帮我想想,为何258pwm频率有问题??

网友A:
51单片机当然是外部晶体

不知道51用的是多高频率晶体。
不管晶体频率多高,用一片74HC393或者74HC390分频,肯定能获得适合7135的时钟。

网友C:
给7135超频?

...

楼主(2010-08-16):
哈哈现在看看上学时候的问题,真是感慨啊,当初的细节忘了,只是改了改程序,就没问题了
基础的东西真的练啊

网友D:
自己写一个动态LED扫面就那么麻烦吗?

网友E(2011-05-05):
7135采样后的数据靠CPU运行程序显示,必须有证据证明问题在7135不能采样,还是程序运行的问题,特别是子程序的入口参数的是否正确,先测7135的相关脉冲为好。

网友F:
呵呵,这里的7135不是ADC,是一个显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