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电压(24V)门电路集成电路

楼主(2007-08-09):
(无正文)

网友A:
工作于这么高电压的门电路

现在可能找不到了。过去PMOS工艺的门是工作于高电压的。

网友:
说说你用这么大电压的理由。

CD4000系列可以到18V。

你用继电器搭成门电路的话,220V都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那么中间用普通门电路,只在最后一级输出使用高压驱动是比较合理的。使用7406,7407等OC门高压驱动器。

楼主:
电源电压只有24V
然后有4组0-10V的电压需要比较
这4组里面至少有2组比较结果为正,输出继电器吸合,控制强电回路。
由于电压比较器可以直接工作在24V下,所以我不想变到5V在回到12V
(控制强电的继电器线圈一般至少有12V的)
所以我想用个LM393加上24V电压的或门,非门就可以了。

网友A:
这种情况,可能用12V电源电压,用CD4000系列芯片比较方便。
如果不用12V电源,考虑用分立二极管和三极管实现。
其实,楼主的要求“4组里面至少有2组比较结果为正”甚至不必使用逻辑门电路,用电压比较器,输入接成加法电路(和运放的加法器相同)都可以实现。

网友B:
能不能电阻分一下压啊

网友A:
我觉得用逻辑门更麻烦

一共四个比较器的输出端,至少两个是高电平就让继电器吸合,模拟加法还判断不出来?

网友C:
上策: 降压→普通门电路→OC门上拉至24V

网友D:
7楼:王奉瑾 的 二极管逻辑

简单易行

网友A:
要实现的逻辑是 Y=AB+CD+AD+BC+AC+BD ,一共四个变量。各位数数要几个二极管?
用比较器,需要一个比较器加六个电阻。

网友E:
用2,3极管搭一个

网友F:
与逻辑用二极管,或逻辑用三极管线或,组合一下

刚好有那种 SOT23 的双二极管,还有7晶体管的2003之类,似乎可以简化电路

楼主:
恩,知道了,谢谢大家。
准备用二极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