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多通道电压输出,通道间有干扰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7-08-10):
电流输入,电压输出的多个通道,都是用一个电源供电的,可是通道之间有干扰,单接一个通道,输出电压正确,接两个通道电压就会升高,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有一种可能

是你的电路板布板不好,两个输入电流走了一条线。

楼主:

传不了图片阿,郁闷

网友B:
是不是接地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