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关于晶振电路的稀罕事,搞不定,请指教

楼主(2007-08-10):
我公司生产NB 摄象模组 目前遇到下面的问题:
在DSP的晶振电路部分:一个12M的晶振(DIP),一个1M的电阻,两个12PF的电容.
机台很小60*8mm,用铜铂(铜铂上有0.5mm的胶)包住机台.
目前准备出货的一批机台中有1M电阻漏件的现象,按照道理来说1M电阻没有,晶振应该不起振--->DSP不工作--->机台不工作.所以厂内安排重工检查.我安排的方案是:机台上电,工作的PASS,不工作的打下,再查看1M电阻有没有.
但是目前发现有部分没有1M电阻的机台仍然可以工作,所以产线当作良品流出;更奇怪的是:这些机台在Q部门都没有办法通过,再把这些机台拿回产线从新测量还是OK的,再拿去Q还是FAIL,反复几次现象都一致!
把铜箔除去后,机台就不工作,包上后就OK,换个铜箔就不行.用水笔点墨的方法找到原配铜铂与晶振的接触处,在显微镜下没有发现原配铜箔有什么异常现象.
我目前还在分析中,但是还没有什么方向
请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A:
你应该安排这样一个返修方案

打开机箱,观察PCB板,如果1M电阻焊上了,PASS,否则,焊上1M电阻,PASS。

神舟飞船上的宇航员宁用一根棍子去捅开关,也不用什么红外线、蓝牙之类的东西。至于为什么1M电阻没有也能振,我也想知道。

楼主:
费工时

以前是因为剥开费工时,不过现在已经这么干了,但是我仍然想找出原因

网友B:
没有1M电阻照样起振

主 要起到一个反馈的作用

网友C:
1M的电阻是稳定振幅的,而不是起振的,

元件有离散性,有的板子本身振幅就不大,所以也能工作了,另外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在铜箔上捅一个小洞,看看有没有元件就完事了,没有就补上……

网友D:
tjsheep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