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十万火急!!!dac0808 怪现象

楼主(2007-08-11):
最近我正在做个项目要用到dac0808做da转换,运放用的是lm358,要求输出0~5v的电压,电路图是照datasheet上的典型应用来的,我将片子的电源电压Vcc和参考电压Vref接同一个电源,当这个电源电压是5v时,如果将dac0808的最高位A1置0,然后低七位设置为”0000000~1111111",此时输出0~2.5v,正常;但当我将最高位A1置1,输出就变为-0.5v,注意是负的,??????,很奇怪。后来我将电源电压调到4v时,输出电压又正常了,即当输入为"00000000~11111111",输出电压为0~4v,这是何故?
望高人指点,走过的路过的给点意见,不胜感激!
问题补充:负电源Vee接的是-15v

网友A:
你的运放LM358是接在0808的输出端吗?LM358电源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回maychang

lm358是单电源供电,+15v,运放LM358是接在0808的输出端的,因为如果我将最高位置0,然后低七位的输出都是正常的。
请大家给点意见吧,有没有谁以前用过0808这个片子的?

楼主:
来过的就留个脚印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