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奎斯特取样定理这样理解是否正确?惭愧啊,怎么都不懂

楼主(2007-08-11):
奈奎斯特取样定理说:取样频率至少是原信号最高频率分量的2倍以上时,才能正确的还原这个信号。

是这样的吧?应该没什么错误吧?

其实一直不是太懂它到底在说什么或者为什么这样,虽然书上说的头头是道,但……实际理解上总不是很直观!

那么能否这样理解?望能不吝指点:
这个定理说最高频率的2倍以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信号经过傅立叶变换后的那个频率最高的正弦分量的2倍以上了!
进一步,就是说,要确定一个正弦信号,知道“两个点”就可以了,所以,取样频率必须是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以上,这样就可完整无误还原原来的那个信号了。
此外,根据正弦信号表达式:f=Asin(2πft+θ),A和f是未知的,所以要解这个方程,也必须列出两个等式,也就是取两个点即可解出这个正弦信号!

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惭愧惭愧,恳请指点!

网友A:
这个你最好看一下书,需要数学推理的。

楼主:
呀,怎么还不睡觉啊,都几点啦?

还有时间来回帖啊,真是让俺不好意思了!
21IC能有这么几位专家级人物如此乐于指点,真乃后生的荣幸!
非常非常感谢!

早点休息吧,Mr. Chunyang!

网友B:
风...死马时间了还在那块死脱,哈哈,晕

都20多年了,俺从没用过那块死脱,想当年考试分数还是蛮高的,俺还捧了本学位证呢,晕一支

网友C:
以2倍频率以上的采样率采样后,再做傅立叶变换

得到的频谱是周期性的,并且它们之间没有重叠,因而可以通过滤波器将原来的信号提取出来。

实际上,要保证频谱不重叠,只需要保证采样频率是信号带宽的2倍以上即可,而不是最高频率。

网友D:
樓主真是個好學生哦

网友E:
7楼最近比较有空啊!很常见也

有没有吃“绿A”?我吃了。感觉特好味,含在嘴里就想去咬。我喜欢咬的!

回楼主:两点确定一条直线。要确定一个面要三点。要确定一个体至少需要面外的一个点(第4点)。一个圆弧只知道两个点,没有圆心也没有半径,是得不出确定圆弧的。
“2倍以上”的意思就是要有“第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