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再问了啊,版主大人不会罚款吧?^_^

楼主(2007-08-11):
小心的再问:
描述各种CPU处理能力的大小用什么参数?比如常见的多少次浮点运算,或者单位时间内运行多少条指令等!

尤其后者最让俺费解,因为即使单位时间执行的指令数相同,但各CPU的指令处理能力不同啊?好像不能直接比较吧?比如MCU的指令与8086的指令就不具有直接比较的意义吧?或者16bitCPU与32位CPU单位时间的执行指令数也不能直接对比吧?

怎么什么都不懂,反思一下,简直是个窝囊废,唉!

网友A:
最常用的单位是MIPS,每秒运行指令数,单位百万次

不过这个最常用的指标只有体系内纵向比较的意义,不同体系的横向比较是无意义的,这一点你的理解是对的,RISC和CISC、高位数和低位数的相同MIPS值的实际处理能力可能大相径庭。

网友B:
风...感觉你好象还没有进入角色

看你提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在门外瞎转悠
哈哈,考研?研了半天,只能碾个证出来,没有一点是实用滴.

网友C:
呵呵,小风,你知道为什么你的问题有很多人回答嘛?

悄悄的告诉你,回答你的问题很有成就感呢……

网友D:
哈哈

樓主問的問題很有意思

网友E:
唉,我就懒得回他的,一旦回了会有种很弱智的感觉...

就像一个中学生,还老是问《十万个为什么》里的问题,而且还问个没完...

刚开始可能会有人回答,问的多了别人就会说了:你不会去看书啊?!!!

网友F:
我倒是感觉

楼主提出的问题,可以看出来是看过书的。

网友G:
我和老X一样感觉

所以一个都没回
呵呵

网友H:
2姨家10大高手就有4个高手回复,可见你的脸有多大。难见!

楼主:
晕,怎么讨论起俺来了!

不过说真的,这个坛子确实蛮热闹的,尤其有这么几位武林高手在,能窥视到不少武功秘笈呢,只可惜小生实在愚笨,N多问题不懂!

再次感谢楼上各位老师,真诚的感谢!
俺会永远记住各位老师不吝指点的快乐时光!
再次感谢!

是有必要转到新手园地,主要是因为俺总感觉高手更喜欢来这个版面,呵呵!

网友A:
回答问题是没有“成就感”的,如果有,那反而有问题了

    之所以回答,是看在楼主反复自责的份上,这至少说明楼主还是存心求知的,在现在的年轻人中能知己无知而求知,是应该鼓励一下的,而且问题本身也非存心求成,不过太过基础的东西,确实应首先动脑筋自己解决,这是个非常必要的前提。

网友F:
chunyang 说得是

楼主:
chunyang老师教导的对,一定记住,一定改之!

唉,一个朋友经常说我太过自卑,这好像有点属实,不过俺有时静下心来想想……总有一种自己啥都不懂、啥都不行的感觉!

这里问的问题一部分我也有自己的判断,但总感觉自己的判断似乎很不可靠,所以就喜欢来求证,总希望能得到坛子里几位老师的肯定,否则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以后尽量……尽量不问低级问题,再次感谢chunyang老师的热情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B:
问题倒不在于高低,而是要经过自已思考,再提出疑惑之处

大家还是很乐意回帖的
要是不加思索,张口就要,挨了砖就只能怪自已了

网友I:
同系列纵向比较才有意义。

例如80486DX-66和奔腾MMX-100的比较。

ARM和DSP风马牛不相及,比就没必要了。

网友A:
不是不能问低级问题,而是要鼓励思考为先

然后再借助外力修正。

网友J:
re

批的够狠,吓坏一批人呀

网友K:
这个问题要是靠看书,还

真不一定能弄得明白。

网友L:
对于一个人不掌握的知识,即使我们看来很白痴,

但对于这个人来说,却可能是很难弄清楚,和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关联很大,一个学数学的问一个很简单的电相关的问题,即使很简单,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

同样CHUNYANG的说法,只要不是存心不劳而获,是诚心求知,一般还是值得鼓励的,如果很简单的问题,可以建议他看看那方面的书……

网友M:
具体到这个问题

书上或文献里是有现成答案的,只要会查,不难找到

更进一步,CPU 的真正性能是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指标衡量的,正如一个人的真正能力不能用考试分数衡量

如果注意一些计算机硬件攒机导购手册之类的**,那里面的所谓“评测软件”benchmark 之类,就是为了准确衡量整机性能的(包括 CPU)

至于嵌入式系统(不包括那种基于 x86 或 WinXX 的单板机),一般没有 benchmark 工具,因为嵌入式系统的性能几乎无法给出一般性的评价

网友I:
嵌入式系统 五花八门,各令风骚.

没办法说最强的,只有更合适的.嵌入式系统从设计开始就是有针对性的.应用不同,设计也就不一样.因此无法用一个统一标尺来量度性能指标,即使两款机用了同一型号主频的处理器核...
有个例子是,Z80CPU能控制线切割机床,双奔4也控制线切割机床.如果控制能力和执行精度相同,那么从结果来看,Z80和奔4根本就没区别!benchmark要失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