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的一些常识问题?

楼主(2007-08-12):
请问,示波器中经常看到的平均值,均方根值分别是指什么?他们和峰峰值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参 考 一 下

为什麼均方根值(RMS)比平均值表达好一些?
最佳答案什么叫表达好一些,是不是准确一些?

不能说哪个更准确只是所用的适用范围不同。

均方根值在物理上也称作为效值,它的计算方法是先平方、再平均、然后开方。比如幅度为100V而占空比为0.5的方波信号,如果按平均值计算,它的电压只有50V,而按均方根值计算则有70.71V。这是为什么呢?在实际中一组100伏的电池组,每次供电10分钟之后停10分钟,也就是说占空比为一半。如果这组电池带动的是10Ω电阻,供电的10分钟产生10A的电流和1000W的功率,停电时电流和功率为零。那么在20分钟的一个周期内其平均功率为500W,这相当于70.71V的直流电向10Ω电阻供电所产生的功率。而50V直流电压向10Ω电阻供电只能产生的250W的功率。
主要区别是看你应用的情况而定没有那个一定就好的。比如考试求平均分就要用平均值。一个100分一个55分平均77.5,均方根值80.7分。你不能说自己平均优秀吧,呵呵回答者:wo512542384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4-12 11:02

我们平常使用的220V交流电中的220V是有效值还是峰峰值?
如果它是有效值得话,那么它的峰峰值大概是多少?

如果把这个电通过全桥滤波后,其电压是110V还是220V?
最佳答案220v是有效值,而峰峰值(Vpp)则是一个周期

网友B:
这不是示波器的问题

平均值和均方根值就是指平均值和均方根值,不会指什么别的东西,其中均方根值也称有效值。峰峰值与平均值以及均方根值的关系,与波形有关,不同波形这个关系不同。参看电工原理(电工学,电路原理……不同教材名称不同)。

网友C:
因为功率与电压电流等成平方关系。而有效值通常指有效功

所以其中就有个先平方-平均-开方的步骤。

网友D(2009-11-18):
峰峰值(Vpp)不是一个周期,峰峰值是指波形低端到波形顶端的幅值,和周期没关系。我们用的市电为220V正弦波,是有效值,那么它的峰值是1.41*220V,峰峰值则是2*1.41*220V。当然市电频率是固定的,从低端到顶端只有半个周期。

网友E:
峰值:在220V电路中使用的电容等耐压值应该是220*根号2=约30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