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什么芯片可以把3节电池输入转换成3.3V输出?

楼主(2007-08-12):
大家好!
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大多数的DC/DC芯片要么是降压型的,要么是升压型的。
可是用3节电池供电,刚开始时是4.5V,需要用降压型的,电池的电量快用完时,又需要用升压型的了。
不知道大家碰到过这个问题吗?一般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网友A:
得用DCDC,不是普通的单向升压或降压型

去LT和MAXIM的网站看看吧

网友B:
看看电池的放电曲线

到需要“升压”的时候,其实电量已经耗尽,不是升压就能有电的。如果靠升压就能生电,那手机为什么要自动关机?升压不就行了?不行!
    解决办法就是先警告后关闭,别想无中生有。

网友C:
夸张一点~~~

网友D:
在2节电池处引出一条线

网友E:
dc-dc

电流50MA左右可以有RT9167的3.3V,如果要再大些的可以去问问供应商

网友F:
SP6201比较好。

网友G:
支持三楼

快没电时升压也没用,不可能无中生有的

网友H:
HOLTEK有DC-DC HT7733

网友I:
好办,如此这般....

用2个DCDC,第一个先升压到6~9V,第二个降压到3.3
这样就可以克服电压浮动的问题

否则你就要用开关变压器形式的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