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5M的时钟怎么让其延时1.5ns左右?

楼主(2007-08-13):
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

网友A:
不可能的

125M的周期是8纳秒,想得到1。5纳秒,没办法的

楼主:
是延时1.5ns

需要找个器件,输入输出后直接能延时1.5ns左右,不知有没有这样的器件?
或者用其他的方法?

网友A:
明白了,还以为你程序延时呢

这个,不知道怎么办,频率有些高,矩形波吗?

网友B:
弄一串同相门或反向器试

楼主:
74器件以及CPLD等基本均4ns以上

网友C:
片状延迟线

楼主:
延迟线采购需要一段时间,maxim也有类似的产品

有没有其他方**

网友C:
maxim的延迟线是数字延迟线

实际上就是个芯片,比如下面这个DS1100-20,信号从IN输入,TAP1延时4ns,TAP2延时8ns……,不仅如此,还要接上VCC。

网友C:
片状延迟线相当于线圈

外形象贴片电容,体积小,使用方便,延迟时间从50ps-20ns各规格都有。

也许可以用贴片小电感试验一下,看看有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