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路切换开关

楼主(2007-08-14):
求大家帮忙
我现在需要一款能够实行多路切换的开关,左边一路,右边四路,通过不同的控制信号实现左边一路与右边任意一路的可靠连接,最好控制信号不要混淆到被控信号里,被控信号是2M的串行数据流,电压3-5V

网友A:
这个要求

好像普通的模拟开关就能办到,例如74HC4052。

网友B:
多路数据选择器或者X选1模拟开关

 相关链接: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6/11029.html

楼主:
4052我已经看过了

4052我已经看过了,功能上么没问题,问题是被传输信号有2M多,芯片能承受吗

网友A:
10MHz也照样

网友C:
参照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是纯数字信号

用与非门或者或非门就可以实现了,或者用数字选择器,为啥要用模拟开关呢。

网友A:
回楼上

3楼已经说了“多路数据选择器或者X选1模拟开关”,没有说一定要用模拟开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