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静电问题

楼主(2007-08-14):
(无正文)

网友A:
没什么可解释的

欧姆定律依旧成立。
电阻一旦减小,静电立即消失。轻微的潮气就可以使静电起不来。
摩擦产生的静电,电压可达数万伏甚至更高。

网友B:
因为电容量很小,所以电量也很少,所以电流就小了。

例如1pF的电容,上面电压是10000V,那么电量为1e-12*1e4=1e-8库仑。如果这些电在1us内放完,电流也才10mA。

楼主:
失业了

我在不知不觉中被老板炒了。应届毕业生找工作难!

网友C:
误解,静电放电时间很短,电流不小

网友B:
瞬时电流大,但是平均电流小,所以电不死人

网友C:
不是电人的问题,是干扰问题

这种干扰屏蔽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