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继电器

楼主(2007-08-15):
如下图所示:
为什么不管三极管Q1导通与否,继电器永远吸合?
是不是三极管的Ice太大了
三极管型号:0914
继电器:松下JP1AQ 24V
 相关链接:http://forum.eetchina.com/images/attachments/200708/7769_RELAY.JPG

网友A:
三极管坏了

网友B:
请问两个二极管在电路里面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C:
貌似

貌似9014三极管的耐压好像不够哦,也许是假冒的,
建议换耐压更高的三极管,比如2N5551等。

网友D:
你如何判断Q1通

还是不通?

网友E:
我来回3楼的

D1是续流二极管
D2不知有何用

网友B:
请问LZ,D2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F:
三极管驱动

三极管驱动好像很不稳定,很容易烧,我用9013烧了好几个

网友G:
耐压低了,要换高耐压的

9013适用在低压场合,如果电压高于15V最好换耐压高些

网友H:
另外一个问疑问

D1要不要换成4148啊?

网友G:
不用,1n4148的耐压较低,电流较小

参数可以看数据手册,一般在小电压小电流高速下作开关管或者整流管。

网友I:
我们用过类似电路

控制继电器部分完全一样啊
D1用IN4148,Q1我们用的是C945
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J:
呵呵
是不是Q2坏了?让Q1常通,那继电器一直吸合

网友K:
是啊,D2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L:
D2的作用就是防止作者花钱少了,强烈建议作者用

5欧200瓦的电阻替代D2。

网友M(2009-09-13):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起开关作用,个人看法。。。

网友(2009-10-16):
反向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