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总线求助

楼主(2007-08-15):
(无正文)

网友A:
我前些日子也做过CAN的项目

SJA1000的确是现在应用最广代码也最多的片子,但不是必须。如果你是跟别人接口,而别人已经用了SJA1000的话,那你最好选它。如果不是,你可以自由选择,比如PIC芯片当中就有带CAN接口的型号。
另外,21IC上有CANBUS版面的,最好去那里问。

楼主:
谢谢

小弟我刚入门 不晓得如何下手 要不要对can协议也要了解啊?

网友A:
当然

连协议都不了解还做什么CAN 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