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问题!

楼主(2007-08-16):
我用的是315M无线发射,接收机采用PIC16F629进行解码!但是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没有按遥控器的情况下,接收机自动工作了:也就是单片机GP1口电平变化了。如果排除程序问题的话,还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

楼主:

可是它只是其中的某些出现这种情况。电源不好会不会使单片机出现这种情况?换的话,我也不知道那种是好的了,请推荐下!我用的是光大佳廉的产品!型号是GD211A。

网友A:
接收头不用换,只是你接收解码程序不够健壮

你要处理:引导码,同步码,地址码,用户码   以及一些容错个处理

接收头不用换,只是你程序不够健壮

网友B:
看来用的是廉价的超再生接收模块

同意楼上,软件解决。

网友A:
就是超外差模块也会有这此杂波的,大家都用315MHZ,433MHZ

网友C:
我做有线控制,也有同样的问题

我做有线控制,收机也采用PIC16F629进行解码,当一个发射对一个接收时正常,但一个发射对多个接收时,个别接收就出问题了,而且还是随机性的。

网友D:
赞同软件解码

网友A:
有线应不会有杂波干扰吧

网友E:
呵呵

这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
你的这个频率不在你的控制下,
最好看看你的外围元件,有关调频的,可能就是
这些带来的影响,假如不是的话,你还可以更具体的说说你的作品,
最好的电路图,我好在一次的跟你参谋参谋下.
呵呵!

网友F:
不同意9楼!

"有线应不会有杂波干扰吧?"
只能说干扰少一点吧,距离越大,干扰越大.

网友A:
有线的是TTL电平了

楼主:
无线遥控问题

电压在160V的情况下接收器不会停止工作。但是某个时候灯灭了,重开又能接收器正常工作了。请问这是否是因为电源不稳造成的?如果不是电源不稳的话,单片机的解码程序是否有问题。这种现象不是很普遍,而且也不频繁。总的来说因为接收器工作不正常,灯会突然亮和灭!

网友G:
软件滤波啊

无线接受肯定要做软件滤波的

网友H:
软件写的太差。

网友I:
程序可能没问题

程序可能没问题,只是噪声被整形成了无规律的码元,无意中被解调出来了。
就像若干亿年前雷电无意中在海面上击出来一个蛋白质一样。你想想,每秒钟都有无数个码元被整理出来。

网友A:
敢问LZ的发射芯片型号?

PT2262 ? HT6221 ?  HCS301 ? 自已用MCU写编码?

楼主:
无线遥控问题

发射芯片是EV1527。如果是噪声被整形的话,那就是说超载生接收模块的数据脚输出有噪声了?这噪声怎么避免?是对电源进行处理嘛?

楼主:
无线遥控问题

接收器原理图,请大虾分析下!

网友J:
软件问题

不要多想,是软件问题,你相同的电路别人写的程序很有可能就可以的

网友A:
接收模块要加去耦电路

软件恐怕也要重写,你对EV1527的编码方式了解吗?
eV1527编码数多,有220=1048576组编码;而PT2262、PT2260等只有38=6561组编码; 解码只须用软件程序解码,解码程序放在主机的单片机里,只要任意相互学习,对码后就可以立即使用,这样就大大方便了生产和使用;eV1527的振荡电阻尽量调大一点,采用定时中断检测接收IO口,并用状态机结构进行编程

网友K:
测试法

有发射信号时你的接收I/O口的DATA是否为一方波或玄波信号以及是否有杂波输出,其次在没有发射时接收的I/O是否有信号输出,一般ASK模块在ANT没有收到信号时DATA脚时有杂讯输出的。可能会对指令有影响。

网友L:
RE

很正常,那些是雜波,軟件要對雜波過濾,只有收到同步碼才開始收碼
收碼時要考慮占空比高低電平的容錯,因為電池用久了,波特率會有點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