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中可以这样数据地址线共用么

楼主(2007-08-16):
这样的地址先共用会有影响么,有,怎么样克服????
我是在选中是才有效,没选中时让它输出高阻,不知道这样可以么

楼主:
过不去

有人提议用数选试试,试过了,可以。但是双向的有点问题

网友A:
呵呵

你可以用总线的方式,把不同类型的线分开,这样可以减小一些,可能会好些,
在此,你所用的地线和其它的地线要先分开,在把它们连到一起,这样的效果可能会比你以前的好些,呵呵!
你可以先试试哦

楼主:
楼上可以说的在清楚一些么。谢谢

我以前就是分开的,但是后来分配管脚时出了问题才这样做的,verilog不支持多个输出被分给同一个物理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