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知道这两个贴片元件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7-08-16):
(无正文)

网友A:
前一个有可能是6V稳压管,你按下图脚位量下

楼主:
量了一下

标注HP 6Y 的是一个NPN三极管,耐压表测试120V
标注ML 71 的是一个PNP三极管,耐压表测试80V
都是SOT-89的封装,不知哪种型号相同封装的三极管可以代替?

网友B(2007-09-16):
上面标注的字符是HP 6Y

上面标注的字符是HP 6Y
是PHILIPS公司的
PMBFJ177  P沟道场效应管
  SOT-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