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负载可否代替电阻信号发生器?

楼主(2007-08-16):
本来我想找一个电阻信号发生器,但是查询了没有,只找到了电子负载,不知道是否可以代替?

网友A:
参考一下

A11RTD11 热电阻信号调理模块 this.width){this.height=200}else{this.width=200}" border=0>
更大的图片 产品名称:热电阻信号调理模块产品型号:A11RTD11产品展商:ART-北京阿尔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产品产地:北京参考价格:简单介绍:热电阻信号调理 A11RTD11 热电阻信号调理模块 的详细说明输入信号:Pt、Cu型热电阻信号
输出信号:0~5V、0~10V、4~20mA、0~20mA
精度: 0.2 %
线性度: 0.1 %
隔离电压:2000V / 1分钟(输入、输出、电源及通道间相互隔离)
频率响应:<45Hz
输入方式:三线制输入(具有长线补偿功能)
激励方式:500uA镜像恒流源激励
输出负载:≥5KΩ (电流输出时≤500Ω)
工作温度:0~50℃
温度系数:<150ppm/℃
电源消耗:<50mA
供电电压:24VDC±10%
外形尺寸: 80*74*25 (mm)

http://www.sciequip.com.cn/product.asp?SubProductID=3058

网友A:
电阻信号发生器?有这种东东吗?

你先说干死马用

楼主:
主要是当作热电阻信号

网友B:
精度够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