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样的菜单格式适合掉电保护后的恢复

楼主(2007-08-17):
最近准备整理一下以前写的程序,发现很低级,尤其是菜单,简单的要命 。这回老师要求有掉电保护,但是我的菜单格式根本不能恢复到以前的情况,所以特来请教各位,希望找到一个好一点的菜单格式。。

网友A:
每次菜单有变动都存一下盘(或EEPROM),初始化后读存盘后的菜

你是什么程序?晕

网友B:
呵呵

这个问题,比较好处理,你就把的你所用的再来一次,就好了,就像我以前使用单片机稍写程序一样,只是再从来一次,就好了.

楼主:
51单片机的一个简单的系统板

我的菜单是用按键触发的所以掉电后恢复有点问题,并且我记录菜单级数的变量都是局部的存于堆栈中,再次上电这些变量都没有,所以即使进入了以前的界面,然后退出就有的从初始化开始了。我想请教一个可以连续操作的菜单思路

网友A:
把掉电保护搞上去,或是加EEPROM

网友C:
谈不上什么格式更适合掉电保护

主要是现场进程的保护,跟格式无关。

网友D:
支持6楼.

并且,菜单可以放NVRAM里.频繁刷写EEPROM不够科学.

网友E:
用一个整数,表示当前菜单的状态。

楼主:
状态保存了,怎么恢复??

我的菜单都是按键触发的不能直接进入所需的页面,就算进去了,出来以后并不是上级菜单,而是最开始菜单,我想请教一个,掉电恢复后可以连续操作的菜单思路。。

网友E:
晕了...莫非你的菜单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到达?

如果前向路径只有一条,那么返回路径也必然可以知道.

菜单是按键触发的,难道你就不能改改程序吗? 什么东西都是直接由程序控制的。 更直接一点,由你的程序模拟按键按下,不就行了?

从主菜单开始,到每级子菜单都是一个独立的值,根据这个值你还不能恢复出当前的菜单吗?

网友F:
唉,如果你实在想不出办法,那就记录按键序列吧

要剔除同一层的重复项哦

楼主:
受教了

我是要改程序,但是不知道什么好所以来问一下啦,尤其是菜单的格式,最好具体一些。。

网友D:
楼主可以去学点FOXPRO,也许有点帮助.

网友D:
格式...FORMAT?

菜单根=0000
主菜单:1000,2000,3000,...9000...
子菜单:1001-1099,1100-1199...1900-1999......
每个菜单项给一个唯一的代码值.掉电后压入保护区或根本就放在保护区.上一层菜单是唯一对应的,错不了.

楼主:
ls的好

太谢谢大家的帮忙,好的我马上去看看他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