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与TLP521封装一样、但速度更快的光耦吗?

楼主(2007-08-18):
用作串口通讯的隔离,521只能做到9600左右,所以想找个更快的光耦。

网友A:
6N137

楼主:
封装不一样。

网友B:
521最快用到57600

38400可以稳定通讯,实验得出的结果。5V系统

网友C:
光耦后面做点处理可能能到40K

楼主:
lws 你是怎么做的?

我现在手头就是521做的板子,试了,只能9600,14400或许可以,但是19200就不通了。

网友D:
增大电流

网友E:
TIL117

TIL117

楼主:
john78 电流多大合适?

我现在是5V串510欧姆电阻,估计实际电流在7mA左右,这样的电流偏小是吧。那我明天换个330欧姆电阻试试,看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til117的引脚和TLP521也不兼容啊。

网友B:
7楼说的对

就是增大电流。同时计算参数时注意光耦的电流传输比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