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滤波电容怎样计算?

楼主(2007-08-19):
DC24V/25A的电源需要多大的滤波电容?有讲究算法吗?

网友A:
参考一下

老早做OTL音响时经验公式是1A→1000μF,不过你25A要用25000μF好象大了点,但那是听觉要求哦,不是要求很高,可用小点的

网友B:
这里有两个关键的前提

一个是输入是什么形式的,比如单相50Hz,三相50Hz,桥式整流,开关电源等等

另一个是要求什么水平的纹波系数(或者说纹波电压)

网友C:
2楼是强人....

网友D:
这里还有一个成本问题

要得到同样的输出电压电流和纹波,用 tyw 贴出的第六图或第七图不一定比第一图成本高。看上去好像用 了两个甚至三个滤波元件,但要达到同样的输出,第六图或第七图用的电容容量小得多,当然电容的价格也较低。三个滤波元件总价格可能比一个大电容还低,尤其是楼主这种电压比较低电流比较大的情况,可能用第六图更合适。
此外,输出同样的电压电流,第六图和第一图变压器的容量是不一样的,第六图需要的变压器容量较小,这当然也会使成本较低。
不过最近两年铜线和硅钢片价格都涨了不少,怎么样才能够成本最低,需要重新计算了。

网友E:
嘿,用tyw老师介绍的软件仿真啊,直接看效果^_^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page=1&t=2638480&tp=%u94D1%u94C1%u950C%u94C5%2C%u4E3A%u4E86%u5E7F%u5927%u7A77%u9B3C%2C%u4FFA%u8C41%u51FA%u53BB%u4E86%2C%u54C8%u54C8
崩提多方便了!

网友F:
开关电源对滤波电容要求高一些,线性电源成本可以接受就

还需考虑E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