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请问什么是开关量输出????

楼主(2007-08-20):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只能要么开要么关,而不能输出连续变化的电压、电流

楼主:
是什么要么开要么关呢?

 请问
    开关量输出和脉冲输出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好象我们普通的电灯,有一个开关,要么就开,要么就关

而不能处于要关不关的状态,因此电灯也只有两种状态,要么就亮,要么就不亮。

当然,如果你的手动作非常快的话,可以不停的开和关电灯,使电灯变成调光的。
事实上,这就是PWM。buck型的开关电源就是利用的这个原理。

楼主:
4楼的回答很清楚啊

非常感谢!

   开关量输出是不是就是继电器触点输出呢?
   脉冲量是不是可以决定开关量?

网友C:
“开关量输出是不是就是继电器触点输出呢?”

反过来说是正确的。

楼主:
现在我急需一批雨量传感器

要求:继电器触点输出。
      下雨时,继电器开始动作,不需要测试雨量及计数

网友D:
用一个轻触键,把按键拆掉就行

下雨了,二个脚就通了,雨停了,水份蒸干了,二个脚就不通了

网友E:
LS的招高,最好用镀金的(金丝腿也可)

网友F:
有点象水浸传感器

楼主:
大家说的很好啊

我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产品,
有哪位高手给点有关这种产品的信息!!!

楼主:
大家能否积极点啊

网友G:
8楼连方法都给你了,还要怎么积极?

再不济,画块蚊香型PCB,表面镀金,一样可以达到你要的要求

楼主:
大虾们

我想要的是产品啊,

网友H:
个人见解:

楼主你也太不厚道了吧

都给了你方法了,还要产品???

网友A:
要产品也行啊,拿钱去买不就得了.

楼主:
产品找不到合适的

所以才发帖求助!
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
急需这批产品,找不到货源

网友C:
本质上就是电路板

画好后交电路板厂家做。

楼主:
只要成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