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发光管的光头一般都是哪里产的?

楼主(2007-08-20):
一个朋友询问LED测试设备,其中提到光头,不甚了解,故来此一问。谢谢!

网友A:
参考一下

http://www.sinopol.com.cn/product/product_led.htm

 产品展示LED测试方案之一:LED灯具光色电测试产品说明:
实现LED灯具的主波长、色品坐标,相关色温、光谱分布曲线、光通量、光效、电压、电流、功率等参数的测量;
仪器内含嵌入式操作系统,专业独立测试软件,高精度直流电源;
大屏幕彩色液晶实时显示测试数据,无需另配电脑;
可通过网络远程控制测量,远程读取、打印测试报告。  LED测试方案之二:LED综合性能测试
产品说明:
实现单个LED的主波长、色品坐标,相关色温、光谱分布曲线、光强分布曲线、法向光强、发光角度、光通量、光效、正反向电压、电流等参数的测量;
仪器内含嵌入式操作系统,专业独立测试软件,高精度直流电源;
大屏幕彩色液晶实时显示测试数据,无需另配电脑;
可通过网络远程控制测量,远程读取、打印测试报告
LED测试方案之三:LED芯片测试产品说明:
实现LED芯片的主波长、色品坐标,相关色温、光谱分布曲线、、正反向电压、电流等参数的测量;
仪器内含嵌入式操作系统,专业独立测试软件,高精度直流电源;
大屏幕彩色液晶实时显示测试数据,无需另配电脑;
可通过网络远程控制测量,远程读取、打印测试报告
网址:http://www.sinopol.com.cn  电子信箱:sinopol@163.com  电话:0572-3189766  传真:0572-3189755
湖州升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网友B:
光电管而已

不同颜色的LED得用相应敏感波长范围的光敏管,线性区大些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