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48v的开关电源反接就能得到-48v的电压吗?

楼主(2007-08-21):
我们经理想得到一个48v的电压,但手头上只有一个产生正48v的开关电源,他打电话咨询说只要反接就可以了,还问了几个资深的工程师也这么说,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这样都可以,有哪位朋友能给兄弟解释下吗?

网友A:
这可不一定

只有隔离型DCDC才可以这么干。

楼主:
隔离型DCDC??

隔离型DCDC,能给我作个简单的解释吗?我好象陷入误区了

网友B:
隔离的就好象电池,接反也就没有冲突.

如果是单一电源,两极接反不影响.如果只是你所交代的条件,我也这么说的.

楼主:
实在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就譬如WYJ系列直流稳压电源 资料并没有介绍能产生负电压,三个输出端,电源正负极加大地,这样如何接可以产生负电压出来?一般的开关电源220v输入加大地端子,四个输出端子两个参考地两个正电压输出,如何接可以产生负48v电压呢&gt&gt我一直想不通,但经理问厂家技术支持和别的高手都说反接就可以了我不知道如何反接,难道正负极输出互换就可以了吗&gt?我这样尝试不行,而且太危险了.杨大哥有空之余指点下,郁闷的是查无可查也不敢轻易尝试.

楼主:
我这样理解可以吗?

一个开关电源产生的所谓正48v,只是一个电位差而已,如果我将其正端接与大地相连,当然大地和产生48v的地不相同,这样产生的就可以说是-48v的电压,两点间电位差并没有改变.

网友C:
是,前提是你的应用中的其他电源与该电源不共地

网友D:
参考点的问题

你如果是用独立的48V的电源,那只是一个参考点的问题,你把正极当作地,负极就是负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