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用到什么程度就可以转C 了

楼主(2007-08-22):
学校时,老师告诉俺要学会了汇编再用C .

现在想转C,但总感觉汇编还没有用好.只是用汇编写了半年多51程序,也自己写过几个AVR的小程序.一些个数值计算,码制转换之类的程序还没有做到用汇编轻松搞定的程度///,是不是该继续修炼汇编?

网友A:
用C吧,越早转越好,免得受汇编思想的影响...

楼主:
汇编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网友A:
因人而异了。

有些人汇编用惯了,在C里面编程时还老想着工作寄存器,ACC,PSW,内存地址,JMP等东西,实在是让人倒塌...

楼主:
俺现在还真是这样,不过这些东西在开始注意一下就行了吧,

还是觉得先弄弄汇编有好处.

只是觉得,连个多字节的乘除都写不出来,以后还敢不敢说自己炼过汇编////////

网友B:
无所谓,因人而异了

一般的产品应用都比较简单的,做多就好了

网友C:
不学asm一样可以C

网友D:
可以先C在asm

搞嵌入式写点asm可以加深对硬件但理解,其他的就没有必要力

网友E:
说不定若干年后估计都不用学ASM了。

想当初PC编程还在用ASM(DOS和WIN3.2年代),可是现在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网友F:
匯編也有匯編的好處

1個遙控器,45個鍵(6*8矩陣),2種協議,4種模式,模式切換功能,stuck key 30s功能,背光漸滅功能
每種模式發不同的碼值,而且同一個模式不同的按鍵發碼的協議有可能不一樣,也有可能不會發碼

只有1k的ROM,你用C搞得定嗎?

网友E:
楼上是港澳同胞还是台胞,看你的字不习惯啊。

现在的C编译器其优化率已经相当的高了,一般的人还不如它呢。

网友G:
赶快用c把

我一直使用汇编,现在转c好难啊,c里老有汇编的影子!!!
学汇编只是更深一步了解硬件而已,觉得差不多就赶快转把

网友H:
我的汇编会看,可以写简单的

所以都是用C的,开始学的时候就是按照C的编程思路,所以很不适应汇编的思路,而且写程序极少想到什么寄存器之类的,因人而异吧

网友I:
不需要特意的去学

一般大学里多少应该都学过C的,足够了
当你需要用C时,直接用就是了,刚开始不熟练时多看看帮助系统,后面用多了自然就OK了。。。。

如果没有用的地方,学了也是学不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