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串口数据

楼主(2007-08-22):
一设备与电脑串口通讯时可否从中获取数据?要怎么做?

网友A:
不知道耶!

网友B:
一片232

输出端不用,只用两个输入分别接DB9 2,3 就行.

网友C:
有监听软件

网友D:
楼上给个好用的~~~

未注册...不好用...

网友A:
详细点

3楼的能否说详细点,小弟我笨,搞不明白。。。。谢谢啦!

网友E:
bushound

可以监测PC的总线数据 搜搜吧。
但考虑到数据可能是双向,直接把PC 的串口23脚引出来接在另外两个串口的2脚上,这样可以区分出是谁发的数据。

网友F:
好办

硬件三条线+232一片
软件PORTMON

网友G:
7楼说的最容易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