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光电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7-08-22):
来自 2楼

网友A:
参 考 一 下

http://www.dzdl.com/cgq/hw/9.htm

红外接收器: TL1380 TL9405 PIC26043

1,型 号: 铁 壳: TL9402 TL9405 TL9406
   一体化:TL380 TL1380 TL1738
2,特 性: 功耗低 高灵敏度 优良的抗干扰特性
3,应 用: 电视、电扇、空调、家庭影院设备等家电的红外遥控接收玩具、防盗、遥控控制等其他需遥控的场合

极限参数(T=25°C)

电源电压

Vcc(v)

6.3

工作温度

Topr(°C)

-10—+60

功

PD(mw)

储存温度

Tstg(°C)

-20—+70

光电参数(T=25°C Vcc=5V Fo=38KHZ)

参

符

测试条件

数             值

单

MIN

TYP

MAX

工作电压

Vcc

4.5

5.5

V

接收距离

L

光轴上

m

载波频率

Fo

38K

Hz

静态电流

Icc

无信号输入时

0.7

1.5

mA

低电平输出

VoL

光轴上30CM

0.5

V

高电平输出

VoH

光轴上30CM

4.5

V

输出脉冲
宽 度

Tpwl

*

uS

Tpwh

*

uS

以宽度为:600/600Us为发射脉冲,在5CM之接收范围内,取50次脉冲之平均值
模块原理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