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充电

楼主(2007-08-22):
现在一个板子上有一个充电电路,电池上标的750mAh 3.7V,外形和手机电池差不多,用塑料纸包起来的,引出两根线用于连接。以前做充电电路的时候好像感觉当时要求充电4.2V的电池,所以才这么设计,IC用的SE9016,现在闲下来仔细一看发现插上的电池都是3.7V的(前面描述的),板子贴了很多片。前段时间忙一直没发现这个问题,用着也没什么问题。那次发现了我就做了一下实验,把电池插上充了一夜,结果电池充到4.18V,断掉外电板子正常工作。请问各位,这种充电电路可以用吗?

网友A:
可以,但是4.18V做为锂电的充电终止电压,略嫌低了些,问题

网友B:
3.7v锂电池要充到 4.2v

网友C:
最好是4.25V,不过要加温度补偿

楼主:
谢谢各位

为什么上面写的3.7V却能充到4.2V呢,对电池没损害吗?

网友D:
3.7V是标称电压,4.2V是充电截止电压

建议楼主看一下锂电池的资料。